有没有用高速钢刀具车削钛合金TC4的?(粗加工)

楼主(2007-12-04):
有没有在粗加工中用高速钢刀具车削钛合金TC4的?

请教,谢谢。

网友:
应该不能吧

网友:
用高速钢的话最好是用钴高速钢

网友:
可以做,但刀具寿命会比较低.最好用硬质合金刀具.

网友:
用W2Mo9Cr4VCo8(M42)或W10Mo4Cr4V3Co10(HSP-15)
转速不能太高,充足冷却。M42可磨性好,但不宜在冲击切削条件下工作。

网友(2008-01-21):
一般采用硬质合金并涂超A涂层,用内冷料

网友(2008-05-29):
车削用PCD的最好,孔加工刀具可用超细微粒硬质全金或PCD涂层

网友(2008-06-28):
可以用高速钢刀具,最好的含钴粉末高速钢带涂层。
可以把刃口做的锋利点,用大切深低线速度加工
我记得瑞士有一家专门做高速钢刀片的厂家,好象是叫ALESA,就是专门生产这样的刀具
至于用PCD刀具干钛合金,粗加工时候肯定不是好选择,,只适合在连续精加工时候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