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装配体---求助

楼主(2007-12-04):
比如A装配体里面有一个文件名叫SG的零件,B装配体里面也有一个叫SG的零件,现在,我需要把A装配体与B装配体装配起来,但因为两个装配体里面都有一个文件名是SG但结构不一样的零件,这样一装就会把其中的一个零件替换掉了,在改变零件名称外,怎么样才可以避免这种问题?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改名字替换就可以了.
零件名最好带上图号就好了而且查找也方便了.

网友:
汽车行业一般这样做:SG-A装配体;SG-B装配体;***。相同名字但是明确其所属总成。
如果总是改名字,那么,可能挖空心思去取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