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机柜拆解—求助

楼主(2007-12-04):
现有一钣金焊接柜,求助如何拆解成各焊接折弯件

网友:
这个东东其实是没有标准的,由客户的需求(外观,功能结构)及公司的加工设备决定的,方法多种多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东西还是比较简单的 旧看你怎么拆切角的问题拉 其他的还是照画

网友(2008-01-14):
我是上海新奇生电器的工程师(中国最大的钣金制造公司)      你这个东西很简单的呀(我们公司是用日本AMD数冲/折弯)    焊接和打磨要技术好一点的师傅/这样表面处理不会有痕迹!或地面酸洗打腻子!    不清楚你们的设备/不好说哦/我的QQ869857820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柜体拆分好拆,焊接后容易变形,需要工装来保证。

网友(2008-03-11):
我是上海新奇生电器的工程师(中国最大的钣金制造公司)
产值有多少?

网友(2008-07-27):
很简单的柜体

网友:
回复 网友C:

无锡新奇生我比较熟

网友:
二楼说得是,主要是把焊缝拼角放在次要位置及尽量不被注意的地方.还由工厂的加工设备条件确定的
贴子时间较长,但响应不是太热烈

网友:
料挻厚。不过有多种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