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香港环境系的,氣壓旋轉臂及旋轉臂的問題请教

楼主(2007-12-04):
各位你好  我是來自香港的環境設計系的學生
在我一個設計中, 遇到一個關於機械的問題,
所以想請教各位

從以下這輛巴士的車門得知它應該是用氣壓旋轉臂
但是我想知度關於這個氣壓旋轉臂及普通旋轉臂的原理

网友:
应该是用利用杠杆原理
摇臂杆中间有根立轴,一端连接门,另一端连接动力
动力输出应该是由汽缸提供
以上是本人猜的
希望专家出来解疑~~~~

网友:
气压旋转缸实际是一个“摆动汽缸”,但是是用普通的汽缸来作用:汽缸的后端用铰链固定,汽缸杆和门连接;通气时汽缸杆伸出,汽缸缸身也和门一起旋转一定角度。普通的门是连杆原理,需要一个主动力矩作用在主动臂上。

楼主:
還是不太明白呢  呵呵^^"
如果有圖片說明會更好
但還是謝謝兩位的解答

网友:
3楼说的对,我有留意过这个机构,与3楼描述的样子一样。

网友:
可以到网上搜索一下,我记得有专门的介绍

网友(2008-06-29):
我记得是个四杆机构,门是连杆,缸是伸缩缸

网友:
缸是伸缩缸,门是连杆,汽缸杆与门是铰链连接,汽缸杆伸出,给门一个主动力矩带动连杆把门关上,汽缸杆缩回就带动连杆把门拉开。

网友:
坐公共汽车的时候看看就知道了,是普通的伸缩气缸+连杆+铰链结构,是比较简单的机械结构了

网友A(2008-11-11):
3楼9楼说的两种形式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3楼9楼说的两种形式都有

这种回答有灌水嫌疑
请问他们说的为什么对

网友:
动力源为气缸,加上铰链和连杆就行

网友(2008-12-12):
汽缸的后端用铰链固定,汽缸杆和门连接;通气时汽缸杆伸出,汽缸缸身也和门一起旋转一定角度。

网友(2009-06-09):
回复 网友B:
我也留意过公交车上的这个机构,确实以气缸+杠杆的动作居多,其它样式的气动门还比较少见。

网友:
HK的真的假的?

网友(2009-07-11):
就是三楼说的那样,没什么其他特别的地方,不过夜可以是活塞杆不摆动,只直线运动的,现在的车门多数是这样,这样气缸就可以使内置的,比较美观,如活塞杆连接齿条,齿条带动转轴上的齿轮,齿轮连接传力杠杆,杠杆让门转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