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编程问题,请教

楼主(2007-12-04):
例如编新月形状的时候,从外侧轮廓直接过渡到内侧轮廓,刀具中心画了一个很大的圆弧,速度肯定要比切正常弧的速度要大,这个速度怎么说?还有系统有时候会提示刀具干涉,这应该跟刀具半径有关,多大的刀具才可以?

网友:
我是使用两次进刀切,来完成,一次好像要报警,说是过切.

楼主:
如果说过渡的不是太大的圆弧,系统不会报警,我想可能是速度太快?
" {% A9 @+ W1 V  @谁来讲讲刀具干涉这一块呀

网友:
建议楼主查看操作说明书的干涉检查这一节.

网友:
简单的说当刀具半径大于圆弧的半径,就会形成干涉或过切现象。

网友(2008-01-30):
如果刀具路径没问题就是5楼说的问题

网友:
简单的说

刀具的最大直径不能大于零件内轮廓的最小直径,否则就会过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