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用品用所用材料---讨论

楼主(2007-12-04):
想知道日常我们常见的东西都是什么材料的,怎么表面处理的。一是为了增长见识,觉得学机械的这些总的知道吧,不然被笑话;二来,也是一种参考,以后碰到相同的东西时可以可以参考。

比如:

1,我手表的表带是不锈钢的,具体牌号不详;
2,喝水的真空杯是工程塑料,具体牌号不详,不知道矿泉水瓶的塑料是啥牌号;
3,主机和键盘的塑料是ABS的?给手机外壳用的一样的?
4,家里的那个窗户是硬铝合金,牌号不详;

大家都说说吧,我知道的太少了。

我现在做公交车都盯着那个车里的螺钉啊什么的看,还有那个气动们。好多的都坏了,关门的时候声音很大。

网友:
1、土石瓦块,瓷碗陶罐,水泥玻璃等:硅酸盐;
2、铁锅刀具,一般工具,窗门附件:金属;
3、衣服被褥,布匹垫套:棉、毛、或塑料;
4、家具、装修:木材、塑料;
5、电器、车辆:金属、塑料、橡胶等
......
太多了,俺说不过来了。
人多力量大,同志们补充补充!

网友A:
矿泉水瓶一般是由PS吹塑成形的。
手机外壳由用ABS还有用PC的。
我们日常经常看到的塑料制品主要有PC、PA6和PA66、POM 、ABS、PP等。一般的国外的塑料件都会打上塑料的名称和生产日期,便于回收分类,国内的正规企业也都这么这么做了,大家可以注意看一下,比方塑料饭盒,就会有PP的字样,打开自己的手机后盖看看,有没有PC或ABS等
还有家里的窗户一般是塑钢的,用PVC-U为主成分挤压成型的门窗材料,在加工过程中往型材中添加配套的衬钢,以防止型材变形。塑料加钢简称塑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矿泉水瓶一般是由PS吹塑成形的。
手机外壳由用ABS还有用PC的。
我们日常经常看到的塑料制品主要有PC、PA6和PA66、POM 、ABS、PP等。一般的国外的塑料件都会打上塑料的名称和生产日期,便于回收分类,国内的正规企业 ...

哇,比较专业,多谢指点哈

网友B:
LZ你学习每种材料,还不如研究生活中的机器的结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你学习每种材料,还不如研究生活中的机器的结构呢?

题目都写了,是了解。生活中的很多机器结构你是研究不出来的,你又不能都有那么多机器可以拆开。

网友:
可是还有很多是可以直接观察的,比如公交车的扶手还有电线杆。。。。。。上次我把三次元都拆了,胆子大啊, 呵呵, 还有如果操作机床的也是会经常拆机床的。呵呵

网友:
总之,我觉得身边处处是学问,是知识呀,注意观察肯定有收获的。比如我们上学时流行卡带随声听带动卡带的主轴转动是匀速的吗?自行车为什么向前登前进而向后登就不后退?电饭锅为什么煮饭好了会自动调掉而烧开水就不会调掉?等等,虽然有些问题很简单,但看多了想多了你知识也就跟着多了。如果是做产品结构设计,了解各种材料的性能及用途也是工作中重要的部分,所以看一个结构设计同样要注意其材料的选择,选其它为什么不行,选它肯定有其道理的。

网友:
楼上所言很有道理,学习ing

网友:
有道理!
身边的是我们最容易忽视的!

网友:
异议

引用 网友A:
矿泉水瓶一般是由PS吹塑成形的。
手机外壳由用ABS还有用PC的。
我们日常经常看到的塑料制品主要有PC、PA6和PA66、POM 、ABS、PP等。一般的国外的塑料件都会打上塑料的名称和生产日期,便于回收分类,国内的正规企业 ...

PS能用于吹塑吗?好象不行的哈。
据我所知,一般的矿泉水瓶是用PET或者PBT之类的材料注吹成型的,目前可能有用透明PE或者透明PP的。

瓶盖一般是用共聚PP或者HDPE做的。

网友:
工业通用聚苯乙烯产品一般分3级:易流动品级、中等流动性品级和高耐热品级。选择哪一种品级主要取决于所用的加工方法和产品最终用途。
易流动品级PS的应用包括一次性医药用品和餐具、玩具,以及包装箱等。还可用于制造共挤塑包装用品。
中等流动性品级PS的主要应用包括:注塑杯、医用制品、玩具和包装箱;注坯吹塑的瓶子;以及挤塑或共挤塑食品包装用品。
高耐热品级PS的一般用途是:挤塑包装食品的泡沫材料;挤塑热成型片材用于照明、建筑和装饰品;挤塑薄膜用于经拉伸定向的食品包装袋、注塑成型制CD盒以及注坯吹塑生产包装容器。
PS是能吹塑的,但不常用,现在的矿泉水瓶的确是PET和PP的多,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