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3604 如何避免变形?

楼主(2007-12-04):
最近作了一个黄铜的零件,是中空的。 因为需要大面积切削。本人认为从供应商那里得的应该是退过火的内应力可忽略不记。但实际加工的却变性厉害,是不是在加工该类零件先开粗每个形面留余量,放个一天一夜在精加工。本人对黄铜切削特性很不了解,希望高手介绍点这方面资料。最好是整个工艺步骤。

网友:
是型材还是线材或者其他什么材料样式??具体加工的时候可能与刀具、冷却液等有极大关系,干切、湿切就有问题在里面了,使用硬质合金和金刚石也是有讲究的。对了,材料里面的铜的比率还有讲究,以前我们厂没有通过RoHS检测,使用的是韩国的C3604,现在ROHS通过,使用的全部都是日本住友轻金的料,两种同样标号的料,明显韩国的要软,变形大,日本的要硬,变形小,就是铅的含量有高低了。不知道你是不是有上面的原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