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用慢走丝,我们做出来和别人差距那么大---求助

楼主(2007-12-04):
我在我们厂里的模具加工部门,最近从江苏让别人做了几套模具.回来后我打开发现,别人用线切割拉出来配合很好,而我们做出来不是表面粗糙,就是配合时阳模的直角影响了装配,还要在阳模上倒角好多时都是R0.3.而别人的什么都没动......很失望我们用的也是慢走丝.为什么和别人的就哪么大区别,原因是为什么,谢谢解答

网友:
我不告诉你为什么,有兴趣发电子邮件whatavb@126.com

网友:
这个国际化呀,唉!
原因很简单,直角是在切割过程中编一个程序专门切割成直角。,在需要直角的部位切割路线是4字型。

网友:
4字型路线虽然可以解决,但不是 所有的问题都可以。有些工件是不容许有缝隙的角的。我用的是沙迪克360LS水侵慢走。0。2的丝。理论最小切割直角可以达到R0。1。如果改用0.1的丝,其直角过渡可以更小。
在切割冲模时,用同一个程序修改补偿值,可以直接切出阴阳模。注意:在切割阳模的时候把外突尖角人为过渡为丝的半径值,这样切出的阴阳模就可以配合了。
在光洁度上,可以一割多修。人为减小最后几次的补偿值以减小切削量或修改其工作参数降低放电强度。这样可以使光洁度提高/
呵呵,经验有限,希望可以帮的上忙/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