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直通管接头和端直通管接头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7-12-04):
"端"字具体什么意思啊?

网友:
给你穿两个图片,你看看就知道其中的区别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
是不是端直通管接头一头是与元件或集成块相连的
而直通管接头是连在管路中间的
这样说对吗?

网友:
呵呵,应该是正解啦。一张图胜过十句话啊。

网友(2008-01-19):
正确的叫法是1.终端卡套接头
      2.中间卡套接头

网友:
这个不一定是卡套接头。

网友:
卡套接头的螺母好像不是装在这一边的。

网友:
"端"字表示这种接头的端面一般是外螺纹的用于和液压件(油缸、液压马达等)、液压阀或油路块等连接用,直通中间接头用于把两段钢管连接起来,不管焊接式、卡套式、扩口式都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