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发动机的几点疑问---请教

楼主(2007-12-04):
发动力(主要是柴油机)油门开度,输出功率,输出扭距以及转速四者到底什么关系?

1  油门一定时转速越大是不是输出功率越大那输出扭矩呢? 负载不变时油门越大转速越大吗?
2  发动机的输出功率最终由谁决定?
3  当大油门开度时负载突然增大是不是发动机要熄火,为什么,是因为吸入的压缩空气不够吗?
4  发动机转速是通过什么设定的,怎样使它保持一定转速不变,这里面存在闭环控制吗?
5  发动机的最高转速又是如何确定的呢?
6  当负载大发动机掉速时其输出功率是怎么变化的?
7  在高原地区额定转速下发动机输出的是额定功率吗?

小弟对发动机没啥研究,以上疑问,在内燃机版没人理我,估计问题太低级了人家不屑回答
发到这里请高人指点,多谢了!!!!

网友A:
1  油门一定时,如果外载一定,转速一定。如果转速越大,应该是输出功率越大。但输出扭矩不一定。你看扭矩曲线就会知道,在一实转速区间,扭矩基本不变,在此前随转速增加而增加,在此区间后随转速增加而减小。负载不变时油门越大转速应该越大。2  发动机的输出功率最终由供油量决定。3  当大油门开度时负载突然增大是不是发动机要熄火是不一定的,因为,这是有一个功率匹配问题,如果油门的增加同外载的增加差别太大,跟不上外载时,发动机过载就熄火。不会简单就是因为吸入的压缩空气不够。如果空气不够,发动机将冒黑烟。
4  发动机转速是通过油门即供油量来设定的。保持一定转速是通过控制供量来实现的。这里面也存在闭环控制,至不过有机械或电子的区别。机械是通过调速器来实现的。电子是通过传感器和喷油电磁阀实现的。5  发动机的最高转速是供油量来确定的。6  当负载增大,发动机掉速,是由于扭矩的适应与功率匹配,由公式P=F*V可以知道,P不变时,F增加,V必须减小
7  如果普通发动机在高原地区工作,在海拨超过3000米,额定转速下发动机输出的不是额定功率,它会降低,降低的多少同发动机的性能有关。

楼主:
多谢斑竹的细心解答!

网友(2008-01-30):
上面这几个问题啊,其实你看一下功率计算式就知道了,发动机功率就是转矩乘以转速得来了。转速快转矩就小,转速慢转矩就大,当然这也是相对的。不过只要想到这点,上面的问题也就不难了。
最高转速的设定主要是为了保护发动机。现在有两种设定方法,机械设定和电子设定。
其实就是在平原上也不一定就能在额定转速下发出额定功率,因为影响功率的因素有挺多的。首先空气温度,大气湿度,冷却水温度等等都会影响功率的。

负载大掉速不能说功率有什么变化,只是转速低了,但是转矩大了,可能输出功率并没有变啊

网友(2010-04-12):
专业供应jerseys 、nfl 、NBA、MLB球衣,款式齐全、号码齐全,敬请登入  http://www.bjssad.com/
The profession supplies NHL and NFL, NBA and MLB Jerseys, the style is well-found, the number is well-found, please log on

网友(2013-09-07):
很好,顶一下

网友(2013-11-16):
楼上专业回答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油门一定时,如果外载一定,转速一定。如果转速越大,应该是输出功率越大。但输出扭矩不一定。你看扭矩曲 ...

变数很多。

网友(2019-08-03):
t=9550*p/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