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缸同时工作 同步问题该如何解决?

楼主(2007-12-05):
22条80*50的油缸要同时工作   该用多大流量泵   同步问题又如何解决?
请教,谢谢。

网友:
楼主的问题太笼统,泵的流量?22个液压缸同时工作,请问工作压力、工作速度、工作频率是多少?

请先参阅“怎么样实现四根液压缸同步,要求精度大于98%”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52140&extra=page=1
“液压缸同步,怎样处理比较好”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50211&extra=page=7
“一套液压站带3个油缸,各油缸同步动作解决方案”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43186

网友:
同步是世界性难题,最好是同步马达!

网友:
在使用同步马达的是情况下,再加用一个平衡阀怎么样?!
能达到要不不能?

网友:
问各位一个问题呀,我想要发表一些问题我怎么发呀?
我也有许多的问题呀,就是找不到怎么发表~!

楼主:
谢谢  那谁有同步马达的选用质料吗?

楼主:
谁能提供我同步分流马达的选用质料吗?

网友:
多缸、小缸径、短行程的同步,我觉得还是用机械同步好。

网友:
力士乐的液压轴技术可以很方便的解决你的问题,它可以让32个缸同步

楼主:
液压轴技术?  不懂  贝贝师父  有相关质料吗 ?  我有个客户他要用一个液压站控制22条油缸   而且还要同步   我又不太懂   只能请你们帮忙了

网友:
如果速度要求比较快,是世界难题!可能只能用电液伺服。

如果速度很慢,就很容易啦。现在的建筑或造桥的大模板滑移等领域,上百条缸同步是常事儿。
美国实用动力公司把上海音乐厅都搬走了,奥运鸟巢安装也用了类似技术,船厂大构件对接等等,太多了。不过都要用到很多传感器计算机什么的,很复杂的。

楼主:
太复杂了  搞不懂

网友:
多缸同步技术方案有很多,主要看你要求是什么样的。

但是有一点,同步马达可能是不行的,因为缸太多了,如果负载不平衡,会把轴扭断的。
一般缸多到一定程度,就只能用电控进行同步了。
如果你对控制的品质要求不高,也可以考虑用数字缸技术。黄世祥搞的,吹得挺厉害。

楼主:
用电控进行同步  是怎么控制?

网友:
你到力士乐咨询相关资料,现成控制器产品卖,应该很简单的。你们是什么单位

楼主:
哦 谢谢  贝贝博士   我是湖北十堰的

网友:
还是得跟传感器结合呀!

网友:
zhengliangju

用分流集流阀,用过效果还不错

网友(2010-02-22):
可与我联系,13017388451 张老师(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类似的这些东西我们做得多。

网友:
可与我联系 13017388451 张老师(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

网友:
可以与我联系一下,我是同步分流马达的生产厂家,联系方式:13853158630杜先生。

网友:
发一个我公司的产品样本供大家参考。

网友(2010-09-30):
回复 网友A:

    前辈,同步马达是可以在偏载下使用的,齿轮的不能超过10公斤,柱塞的和同步缸不能超过60公斤

网友(2012-01-16):
你好,我们现在的同步已经做成一个模块了,可以想控制一个油缸一样控制多个油缸的同步 可以不用伺服 比例 和传感器,精度在千分之一,经过客户使用,效果很好,可以在任何速度下控制同步,

网友:
什么程度的同步啊?可以用一根机械轴连接在油缸的活塞杆上(至于怎么连,自己考虑吧)肯定得告诉你可以实现同步,但是精度不是特别高,然后加上节流阀。这样可以简单的同步。再精度高的成本太高了,比例流量阀可以实现。每个比例阀大概2W多。

网友:
用伺服或液压动力单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