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个有趣的题,限SW,

楼主(2007-12-05):
上回出了两题回应寥寥,不知是太难还是不值得一做
这回出个有趣的题,一分钟内做出来请斑竹加分,限SW,贴图和我一样告诉所用时间

网友:
这个是我做的

我做的,用了一分多一点哦

网友(2008-02-03):
做了,但是做了很久.
请问上面2#大侠一分钟是怎么做的.
能传授一下吗?
谢谢!

网友:
给你答案看看吧

网友:
一个扫描即可完成

网友:
用了一个扫描,5分钟,有一个问题,原来的三楞柱怎么删除,是隐藏吗?还是有别的办法删掉?请大侠指点

网友:
回7楼,用删除实体

网友:
删除实体怎么做啊

网友:
我用了扫描加镜像,麻烦!再试下楼上的方法。

网友:
icax上的老题了..........

网友:
画的慢点 刚接触sw

画的慢点 刚接触sw

网友:
建立一个基准面,用3D草图画出草图一,再画出草图二,进行扫描就ok

网友:
先用三维草图画一半,然后扫描,镜像,对吗?

网友:
画个三棱柱,描个边线,扫描,ok

网友(2008-03-14):
这样比较省,如果还要省就用3D草图画,一个特征就行,就是时间上慢点

网友:
首先是画两个草图,然后用投影命令并得到了扫描的路径了,再画一个草图用扫描命令就可以了。

网友(2008-04-30):
没做,可以先做实体,圆角,选边线生成三D曲线,做圆,扫描,一分钟内可以搞定

网友(2022-09-08):
用钣金做了一个,然后提取三维边线,隐藏实体,扫描,,,,汗颜,150s。中间调整R圆角和草图直径两次。

网友:
搞几个坐标 圆角 扫描

网友:
我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网友(2023-01-03):
一个扫描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