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压缸的传感器---请教

楼主(2007-12-05):
诸位老师,我向诸位请教两个问题:
1.液压缸的压力传感器有啥作用,还有就是内置外置有啥区别?
2.伺服液压缸的位移传感器,如果是外置,到底是需要几个?
跪求!

网友:
答复2:
如果是外置传感器,则要看你需要几个信号了!

网友:
一般是一个位移传感器,需要速度和者加速度的时候采用微粉的方法得到,测压力的时候经常加在集成块上

网友:
液压缸的压力传感器应该是发讯用的,也就是当压力达到事先设定的值(高压或低压)时传感器发讯,电磁铁也就相应的有动作。

内置没用过。

楼主:
谢谢,能讲习细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