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ND系统的回零----请教

楼主(2007-12-05):
KND的系统,机械回零出现问题,每次回零点的坐标都会变化,X、Y、Z向都有变化,设备维修商也解决不了问题,可能是什么原因呢?和系统有关吗?

网友:
系统是是什么型号,伺服驱动是什么型号.

网友:
回零开关是沈模型式的吗?

回零开关是沈模型式的吗?整个数控系统有没有四伏变压器。

网友(2008-03-25):
是不是行程开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