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行星滚柱丝杠方面的资料

楼主(2007-12-05):
请问各位高手有没有行星滚柱丝杠方面的资料

网友(2011-11-09):
目前做行星滚柱丝杠的除了德国的LTK,瑞士ROLLVIS,瑞典的SKF,还查到美国的NOOK和CMC,意大利的VCS,英国的Power Jacks。还有两家,美国的American Roller Screw,应该是瑞士ROLLVIS在美国的代理商,另外,美国American Roller Screw主页上提到行星滚柱丝杠在机床中的应用,行星滚柱丝杠有利于提高机床的速度和精度。

行星滚柱丝杠产品的优点
√ 高轴向承载能力
√ 精确等级可以超过 6μm/300 mm
√ 长寿命
√ 高效率
√ 高旋转速度(RV系列和BRV系列)
√ 可无齿隙
√ 小导程(可至0.25mm)
√ 大直径(RV系列)
√ 高刚度
√ 高加速度和高减速度

产品适用领域
LTK行星滚柱丝杠的超高性能特别适合应用在如下行业:
-加工中心
-航天 (火箭、卫星)
-光学
-测量仪器
-国防和军事技术(活动炮架、弹道导弹)
-运动学
-特种机械
-机械制图
-石油工业
-激光仪器
-机器人
-核工业
-注塑机
-航空工业
-医疗仪器工业
-汽车工业 (板材焊接设备的焊接枪)
-化学工业 (分配剂量单位)

网友(2021-02-02):
还需要行星滚柱丝杠的资料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