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阀的切换时间延迟,什么意思?

楼主(2007-12-05):
1、一个阀上的功能上说明有切换时间延迟,那么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对于使用上,有什么区别和没有切换时间延迟的?
2、进口的阀上的电磁铁,在相同的使用电压下,能否换为国产的同规格电磁铁?有何要求?
3、湿式电磁铁为什么样规格的电磁铁?
4、采用了阀定位机构以后,是否阀芯可以在阀内任一部位停留?
5、液压系统中的开式与闭式结构,我在书上怎么也看不明白,请教各位帮忙,如果有原理图更好。
6、闭式中位的阀,在使用上,对于系统有什么好处?

谢谢!!!

网友:
1 就是给信号时间与阀的动作输出时间之差
2 更换电磁铁除了关注电压,还要关注输出力和电流
3 湿式电磁铁是电磁铁分类的一种,目前采用的多数是这种,和规格没关系
4 阀定位只能是有限的几个位置,三位阀就是三个,不能实现任意位置停留
5 开式和闭式差别在系统的回油是否直接回到泵的吸油口,如回到为闭,否则为开
6 阀的中位根据选择不同,可实现卸荷、中位停止等很多功能,要根据工作要求选择
简单回答,不明白请加qq:409258366私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