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表面的酸洗钝化工艺是什么?---请教

楼主(2007-12-05):
在不锈钢件加工后(机加、焊接等),怎样做不锈钢的表面处理?

网友:
主要是焊接后,使用MQ500特殊酸洗剂,涂在发黑了的部分表面上,15分钟后必须用清水冲洗掉,着也叫钝化工艺,作用一是洗掉因焊接变黑的表面,二可以防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