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切割为什么要先穿孔?

楼主(2007-12-05):
激光切割的时候为什么要先穿孔啊?
哪位大侠能指点一下准确的表述。

网友:
激光切割也可以不穿孔
在薄板切割或者是从边缘插入进行切割都可以不进行穿孔而直接开始切割。

网友:
开膛破肚为什么要先捅一刀?

网友:
穿孔和切割参数应该不一样

穿孔是垂直加工,切割是侧加工,相当于先钻孔再铣切。穿孔和切割参数应该不一样

网友:
第一:如果加工头带有自动高度感应器,从边上开始加工的话,危险性比较高。
第二:从边上开始加工,操作起来更繁琐。
第三:内孔加工还是要先穿孔的。。

个人意见。

网友:
在激光切割中叫穿刺~
严重同意3楼的意见

网友(2008-04-09):
其实说白了与线切割是一样的道理,只不过使用的介质不同而以,一个是钼丝,一个是激光束.

网友:
从边上开始加工很危险,有些激光切割机容易将激光头撞在床上,造成损失。再者,先穿孔没什么不好阿,有什么特殊要求吗?

网友:
穿孔的表面有什么效果你,有留意吗?那种品质客户能接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