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速度的计算 求助。

楼主(2007-12-05):
25的柱塞泵  排量 25   额定转速1500    额定压力  31.5      油缸  缸径125   行程350     求助  液压缸几秒能往返工作一次

网友:
液壓缸面積(cm2)   A =πD2/4   D:液壓缸有效活塞直徑 (cm)
  液壓缸速度 (m/min)   V = Q / A   Q:流量 (l / min)
  液壓缸需要的流量(l/min)   Q=V×A/10=A×S/10t   V:速度 (m/min)
:液壓缸行程 (m)
:時間(min)
  液壓缸出力(kgf)   F = p × A
  F = (p × A)-(p×A)
  (有背壓存在時)
   p:壓力(kgf /cm2)
  泵或馬達流量(l/min)   Q = q × n / 1000   q:泵或马达的幾何排量(cc/rev)
:转速(rpm)
  泵或馬達轉速(rpm)   n = Q / q ×1000   Q:流量 (l / min)
  泵或馬達扭矩(N.m)   T = q × p / 20π
  液壓所需功率 (kw)   P = Q × p / 612
  管內流速(m/s)   v = Q ×21.22 / d2   d:管內徑(mm)
  管內壓力降(kgf/cm2)   △P=0.000698×USLQ/d4   U:油的黏度(cst)
  S:油的比重
  L:管的長度(m)
:流量(l/min)
:管的內徑(cm)

楼主:
大哥  帮我看看我这样算对吗   行程350    往返一次要求在15秒内
液壓缸面積(cm2)   A =πD2/4    =12.5*12.5*3.14/4=122.6(cm)
液壓缸需要的流量(l/min)   Q=A×S/10t   =122.6*0.35/10*(7.5/60)=29.424
液壓所需功率 (kw)   P = Q × p / 612   =29.424*250(kgf /cm2)/612=12.10(KW)在压力只需25Mpa时

那我只需要用12KW的电机就能达到我要求的速度吗?

楼主:
社区里的朋友帮我看看  我的公式正确吗?  谢谢6

网友:
zjjyzlc你好

看不出你计算这些数据有什么用。你要求的速度是多少?
排量25ml/r的油泵工作在1500r/min时输出流量约为37l/min

楼主:
速度是15秒往返一次  行程350   缸径125   我要选油泵和电机

楼主:
帮我看看  我上面算的对吗

网友:
往返工作,还需要知道活塞杆径,才能算出来您要的结果。

楼主:
哦   知道了   谢谢了  金枫大哥

网友(2014-02-13):
一楼给的公式,在计算液壓缸速度时所计算的数值比正确的小10倍,大家看怎么回事

网友:
有活塞杆直径才能算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