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连接的铝工件在作阳极氧化处理后,螺钉不容易拧下来--请教

楼主(2007-12-05):
螺纹连接的铝工件在作阳极氧化处理后,螺钉不容易拧下来,就算拧下来螺钉和螺纹孔的丝扣也会损坏,请问是什么原因?在线等待高手解释。

网友(2012-01-10):
你的螺钉和丝扣是铝的吗?不是铝的不能一起做氧化的。会腐蚀烧坏。可以保护起来做,或者分开做氧化再组装。

网友:
学习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4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20000 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