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的钎焊---请教

楼主(2007-12-05):
请教铝合金的钎焊

就是汽车空调中的冷疑板,还有铝水箱只有1mm以下。

谢谢。

网友:
1mm以下的铝我们焊过,不妨试一试M55,因为他的熔点只有450摄氏度.可以到我的博客看看万能55的材质单
万能55是一种使用氧乙炔焰焊接的铝焊条,它可焊接各种类型的铝合金,包括板材和铸件。
使用方便:
不少在焊接铝制件感到困难的焊工,他们发现如果使用万能55就容易取得良好的焊接效果,这种高合金材料使用方便,不会给母材金属造成弧坑、凹陷或皱褶,并且具有与母材相同的色泽。像焊焊料那样在铝面上流动而不损坏母材金属,任何会焊焊的焊工都能很容易的使用万能55
独特的两段熔化区
万能55的独特功能不但能用于对接较差的工件填补间隙,又可用于紧密对接处以毛细管作用流动。
万能55用于低温母材时,可以使用焊焊技术对铝进行焊接,可用于填充缝隙,焊接有坡口和修补失去的零部件部分。
在较高的温度焊接时,由于毛细管作用55合金非常像银焊料那样,有良好的浸流性,这种方法常用于薄的零件,像管道的围焊,喷头和其他外形细小的零件的焊接,焊好的焊缝光滑只须少量或不须加工。
优异的物理性能:
万能55从本质上具有比纯铝更高的抗拉强度。此外焊缝没有气孔或空隙。万能55平缓流动进入母材内,所以在熔敷金属中不会产生有像普通铝焊条那样的内在缺陷或应力集中点。
万能55熔点低于纯铝,所选定的合金成分具有优良的物理性能和固定能力。万能55显示具有出色的抗腐蚀能力,并且也不象其他铝焊条那样,它对基体金属无阳极化反应,因此焊缝或基体金属不会因电化学作用而造成腐蚀损坏。
使用
万能55与万能55焊剂一起使用,为配合焊接合金万能55使用,万能55焊剂已经做过调制,流体具有精确的熔融范围,与本合金同时使用可获得最佳的焊接效果。在焊接时,焊剂对碰上肮脏金属具有极大的活性。焊剂是一种含有半贵重金属,如高纯度锂,和其他高活性金属以及化学药品的复杂的配方,这些物质不但起到清除剂的作用和去除金属表面氧化物,而且降低液态焊料的表面张力和加强结合强度,这就使得万能55与万能55焊剂的结合,用在铝合金上成为最坚固、最能抗腐蚀和最便于使用的材料。
用焊枪大号的焊咀将母材预热到600°F(316)。(此时用木头接触铝就会烧焦)。将加热的焊条末端沾上焊剂,并将焊接区域涂上焊剂,局部进行加热直到焊剂熔化。如焊条粘不住焊接处而成“球”状,表明基体金属加热不足,必须在更大的范围上提高温度。应予注意的是,所用的焊枪喷咀的尺寸,至少要比焊同样大小钢件用的喷咀大一号。厚截面应有约60度的坡口,合金使用时要一滴滴地加入,每加一滴,要用火焰将头一滴液态金属散开,大约焊丝长度1/2“(13mm)构成一滴。万能55合金没有普通铝焊条常有的气孔或疏松。

网友(2008-01-27):
要是想钎焊的比较好,必须焊前准备工作要做好阿,一个是焊接表面要打磨,碱洗加酸洗清除表面氧化膜,还有就是你才用的铝合金钎料,也需要如此。另一个就是装配间隙的保证,这就要你设计夹具来保证了。钎焊过程中要添加一定镁粉。

网友(2008-12-16):
请问是手工钎焊还是使用钎焊炉?请见《钎焊手册》

网友:
是我转帖,不是广告,我已经删去了厂商名
铝和铜、铝和铝钎焊材料性能介绍 焊膏FS312C,焊丝S-Zn98Al2Me是低温(400℃-580℃)钎焊系列产品,药芯焊丝则可以根据客户的要求来配合使用可以用来钎焊铝和铜、铝和铝等不同金属。而另有一种产品药芯焊丝则可以根 据客户的要求制作成不同的形状(焊环、焊条、焊丝等),可选择使用于钎焊铝和铜、铝和铝等不同金属。同时,还有多种规格的产品可供选择。 产品特征:一、 产品可以用于钎焊铝和铜、铝和铝,在400℃~580℃温度范围,还可作多种形式的焊接,特别适合于自动化、高效焊接生产。 表1铝和铜、铝和铝钎焊材料性能 项目 产品型号 成分 工作温度 适用范围 常用规格 包装 钎焊丝 钎焊剂 钎焊膏 FS312C 氟化物 氟化物 415℃-443℃ 适用于铜与铝、铝与铝的钎焊 250g/瓶 10瓶/箱 FB312E 450℃-580℃ 钎焊丝 S-Zn98Al2Me Zn,Al 382℃-415℃ 适用于铜与铝、铝与铝的钎焊 Φ1.6,Φ1.8 Φ2.0,Φ2.2,Φ2.5 500g/卷, 20卷/箱 8Kg/卷,1卷/箱 S-Zn85Al15Me 415℃-550℃ 药芯焊丝 Zn98Al2-5F Zn,Al 氟化物 450℃-480℃ 适用于铝与铝 Φ1.8,Φ2.0 500g/卷,20卷/箱 5Kg/卷,1卷/箱 Zn88Al12-15F Zn,Al 氟化物 450℃-580℃ 适用于铜与铝 进口焊丝 S-Zn98Al2Mn Zn,Al 382℃-415℃ 适用于铜与铝、铝与铝的钎焊 Φ1.6,Φ2.0 500g/卷,20卷/箱 10Kg/卷,1卷/箱 进口焊膏 SOLDERMAX 780 FLUX 氟化物 415℃-443℃ 适用于铜与铝、铝与铝的钎焊 250g/瓶 10瓶/箱 进口药芯 焊丝 1200FC Al,Si 氟化物 550℃-580℃ 适用于铝与铝 Φ1.8 500g/卷,20卷/箱5Kg/卷,1卷/箱 (特殊规格可按客户要求订制) 二、试验测试结果 1)拉伸试验 测试结果:抗拉强度均为75MPa,均断裂于铝管一侧; 2)弯曲试验 弯曲角度达到180°,试件均无破裂。 3)致密性与水压试验 试件在18MPa水压下保压3分钟均无变形、无裂纹、无泄漏; 水压加压到20--21MPa时管路破裂,破裂位置在铝管上。 4)耐腐蚀试验(盐雾试验): 将铜铝焊接接头,放入PH值为6.5~7.2、5%±1%NaCl(氯化钠)、温度为45±2℃的盐雾试验箱内,240h后,取出试件,均无腐蚀现象。 5)抗疲劳试验:参照焊接接头拉伸试验结果、水压试验结果,选定试验参数应力水平 500N(接头总拉断力65%),试验频率 15Hz, r = 0.1 试件:循环试验596866次,焊接接头未见裂纹萌生; 6)焊缝金相组织

网友(2010-10-25):
针对于制冷行业的空调冷凝器要根据你所采取的加热方式决定,
水箱的接头多用预成型件的焊环进行钎焊,这样可以精确的控制钎料的使用量,以免操作不当,造成母材的烧穿或过烧,
选择的焊丝要根据产品的要求来定,对于此类正常选用铝硅的药芯焊丝,接头强度高,耐腐蚀性好。
具体的牌号根据各公司不同,产品略有差异,
如有需要,可以和我联系,
18626115455,张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