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式加工中心 FANUC oi-MC系统出毛病了---[求助]

楼主(2007-12-05):
数控机床出问题了,怀疑一个元件损坏(因为上次就是更换此元件后正常的),两个腿叉在一个座上,名字为F1,元件上有“大 1A LM-76”字样,望大家帮帮手,这是什么元件啊?谢谢了

网友:
应该是一个保险,没有的话用一根细铜丝焊在原有的保险上面就可以了.这个东西不是想象中那么复杂,进口的东西照样要出问题,有问题自己能修的就自己修.

楼主:
多谢!

现故障已排除,不是那个元件损坏,开始就怀疑是个保险,名字F一般都是保险类,FUSE嘛!而且该元件处于导通状态,现在经电工排查是由线路没接好!再次感谢!~~~

网友:
好的,以后有什么问题都发上来大家探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