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自制一把大车刀来车内径,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楼主(2007-12-05):
要车一个外径104mm,内径大约100mm,长度400mm左右的铝管,市面上也没有这么长的内孔车刀,只能自制了,需要注意那些地方。
用什么材料制作,车刀要做成多粗?刀杆是不是一定要做热处理呢?

如果要在这样的铝管内部车M100×0.75的螺纹,车刀还要注意那些地方?

谢谢!

楼主:
补充一下:车床是大连的CDA6140A-1000

网友:
材料用45钢锻造,有50粗就可以了。热处理一下当然好,提高耐用度,嫌麻烦不处理也行。

楼主:
要锻造呀,比起热处理的话,锻造更麻烦。

要不然换其它材料可以吗?

网友:
前面最好做成镗刀的样子,镗杆后面作成车刀刀架的样子,材料锻件

网友:
退求其次,用棒料也行,材料就45钢,常用,热处理方便的话就处理一下。
前端做个方孔,装夹小飞刀或白钢条。

网友:
补充一条,一定要对中心。高了低了都不好。

楼主:
谢谢各位的意见。

网友:
楼主:车刀可以按照小马大侠的建议,我请教你个问题,这么薄的工件长度有400长,你是怎么装夹怎么加工工件的,期待您的加工工艺及装夹方式,学习中。

网友:
这么薄的长零件,我也很关心装夹和工艺呢.

网友A:
楼主:期待你的回音,你所提出的问题我有点疑问,请说出你的加工工艺及装夹方式。期待中学习中。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的宝贵意见和关注,等制作完成后会向大家汇报的。

网友B(2008-04-09):
这个玩笑开得有点大,外径104内孔100壁厚2mm,长度400的铝合金车内孔,还自制刀杆??能制造这样的管材只能在铝材厂出模具直接拉出,别无他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玩笑开得有点大,外径104内孔100壁厚2mm,长度400的铝合金车内孔,还自制刀杆??能制造这样的管材只能在铝材厂出模具直接拉出,别无他法

说的太绝对了吧,如果只加工一件难道还要出一副模具?

网友:
不是说得绝对,是LZ的想法太具有挑战性了,想在LZ的车床上加工这样的管实在是太有才了.你说硬来把工件打竖拿行程有200的镗床之类的掉头分两次镗孔出来还靠点谱.

   如果非要在车床加工,起码要具备一台主轴通孔超过104MM的车床,把工件伸进主轴分两次掉头车通孔,这也是唯一的合理加工工艺,那也不会出现LZ所说的买不到那么长的内孔刀,我今天才买了把25MM*200MM的93度内孔刀杆.

   不过我以一块钱打赌,楼主没有主轴通孔100MM的车床,

引用 网友C:

说的太绝对了吧,如果只加工一件难道还要出一副模具?

网友:
不要怪我说话不好听,我看见前面几个热心回复刀具制造关键的帖子就想笑,还是两位斑竹看出了其中的关键,这东西在车床上加工,只有主轴通孔大过工件可以伸进去主轴里面100*200这样掉头加工之外,是别无其他好办法的.

引用 网友A:
楼主:期待你的回音,你所提出的问题我有点疑问,请说出你的加工工艺及装夹方式。期待中学习中。

网友D:
如果有大车床或立车,应该是可以加工的,我以前在国企时就有。

网友:
那还用说,LZ那台6140而已,距离所需要的大车床来说是小得很了.

引用 网友D:
如果有大车床或立车,应该是可以加工的,我以前在国企时就有。

网友:
我觉得要加工也不是不可能,先粗车半精车,然后用浮动镗刀精镗应该可以。关键要解决零件变形问题,毕竟壁厚才2mm

网友:
要解决刀具强度问题,可否用钢管作为刀体?

网友:
如果装夹好的话,需要注意刀杆的悬深,另外还要保证刀具的锋利,总之尽量减少切削力

网友(2008-06-10):
我知怎样做,但我不会画图.

网友:
用6140车问题也不是主要吧?不是有中心架吗?主要还是怎样的装夹才不变形.

网友:
还有别的办法的:(前提是量较大哟!)
将工件装在拖板上,用夹套原理可以夹紧,能很好的防震 ,但夹紧力不能太大,要加工验证,还要装一个端面挡块(防止后退),或再适当加个端面压紧。
刀具是装在主轴上的,如有必要可以在尾座上加装导向轴;知道方法了做工装、刀具很容易做的
为什么说在尾座上加装导向轴?因为刀杆是带孔的。管型的抗弯强度教好,但最好是锻件调质的,刀片要锋利,表面要尽量光滑,刀杆直径要在80以上,孔径20-25;高压机油润滑、将切屑吹走。
转速不一定是越高越好,要看设备的性能和刀具的动平衡 ,刀具的角度是否合理。
用这种方法能很大程度的扩大设备的功能

网友:
好东西,需要顶一下

网友(2008-10-13):
期待您的加工工艺及装夹方式,学习中。

网友(2009-02-22):
这个东西用包爪夹住先车内孔然后再改用心棒装夹加工外圆很简单啊

这个东西用包爪夹住先车内孔然后再改用心棒装夹加工外圆很简单啊

网友(2009-03-27):
山特和肯纳都有50粗 400长的车刀杆 标志钢制件 不过价格较贵应该在2000圆以上,楼主可以考虑之!

网友:
内撑外抱就可以了

网友:
装夹是关键

网友(2009-04-27):
期待LZ的解答这个装夹的方法,学习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