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双轴输出的减速机么?---求助

楼主(2007-12-06):
现在需要一个轴输入,两个轴输出,且两输出轴的旋转方向一致,功率不超过2千瓦。请教:有这样的标准的减速机或者产品么?只看见过汽车里面的分配箱,不知道有没有通用的。

网友:
有啊,我设计的龙们上片机就用过,WATTE的.

网友:
有,有些辘牙机上有用到的。三轴输出的都有。

网友A:
是否为双输出伞形齿轮箱,SEW好象有

网友:
给你发个图纸看看.

网友:
我用过厦门精研的电机,配双输出轴的减速机,不过电机都是小功率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我想使用于无心研磨机中,输入轴和输出轴分别位于两个端面,输出轴接万向连轴器。楼上几位能给个网址或者联系方法,以便确认是否能使用?
怎么插入图片?弄不上来

网友:
厦门精研www.jscc-china.com
电话0592-570-2588
你可以咨询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否为双输出伞形齿轮箱,SEW好象有

关于SEW的双输出伞形齿轮箱,能否上传张图片?
楼主好象说的是减速电机?

网友:
有的  我最近在弄一个就是双输出的 输入功率才3KW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找到了一个图片,在SEW的网上有一些资料,但需要联系后才能下

直交轴单级减速机

网友:
实际这是标准产品,我这几天找到了许多,我也在准备用了

发个样本,说不清都是从哪找到的了

网友:
有的,罗西也有,请看图片

意大利罗西有的,请看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