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鸡产cjk6150,配置常州4工位刀架,有的时候刀架转不动---求助

楼主(2007-12-06):
宝鸡产cjk6150,配置常州4工位刀架,有的时候刀架转不动。
请各位大虾指教,谢谢。

网友:
测量一下到刀架电机的电压有没有.你再看在打刀架时候是哪个接触器或继电器在动,一般如果电源没有问题.就直接换接触器或继电器。

楼主:
换过好的继电器和接触器了,还是偶尔转不动.

网友:
在转不动时候刀架电机上的电压正常吗?如果不正常就顺藤摸瓜.

网友:
卸下刀架下的密封圈就ok.99%都是这个原因。

网友:
这事我们也发生过,要注意转盘的清洁。按小徐友的指点做完以后,整个转盘卸下来清洁一下,上次我们就是这个问题。

楼主:
谢谢 大家.问题已经解决.内部机械偶尔卡死

楼主:
因为转盘里掉进去了个铁削,润滑也不好.

楼主:
希望接触过常州产的刀架故障的大虾来交流下经验

网友(2010-09-06):
这个是刀架发信盘坏了,更换一个新的

网友:
这个一般来说是机械卡死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