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力,这个概念怎么理解?

楼主(2007-12-06):
扭力这个概念很抽象,一直对它不是很了解。

另外,刀具的扭力有是什么意思?这个参数是用来判定什么的?

请指教,最好有教程或实例讲解的资料。(因为本人反映迟钝,光靠文字可能看不懂)

网友A:
醉雨看花网友好!

1、拿一根筷子来,将其一端插到一个孔里,然后,想办法将这根筷子掰折。
这时你用的力,就是扭力!(注意你用力的方向)

2、你再多拿几根筷子来,按照上法多掰折几根筷子,体验一下,当你手握筷子不同
位置掰折筷子,用的力是否一样?

3、这里的筷子就好比你用的刀杆!

还抽象吗?

syw    071206---17.24

楼主:
好形象,明白了,多谢。
可是我更想了解的是:刀具的扭力是什么,用来判定什么?
比方说4.9 N.m这个参数说明了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元帅:按你第一点所说,扭力就是折断力?(象这样把筷子弄断,我施加的力一般是垂直方向的)

楼主:
急于想知道扭力这个概念再刀具中的应用!

网友:
扭力       延轴向旋转产生的力,具体到刀具是旋转力的反作用力。

网友(2008-01-19):
刀具的扭力应该是该刀具允许承受的扭矩。刀具的直径确定后,切削抗力越大,扭矩越大,太大的力会使刀具崩刃、刀杆折断。
4.9 N.m相当于直径10mm的麻花钻头,每条切削刃可承受490N的力

网友:
个人感觉扭力应该是刀具轴向的抗剪切力
和开门大侠的理解不一样,6楼和7楼比较符合书本上的解释
哈哈~~~~

网友:
扭力是不是不应该用在刀具上啊,扭力就是扭矩,刀具应该是切削力

网友:
我也认为应该分析扭矩,刀具分析切削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醉雨看花网友好!

1、拿一根筷子来,将其一端插到一个孔里,然后,想办法将这根筷子掰折。
这时你用的力,就是扭力!(注意你用力的方向)

2、你再多拿几根筷子来,按照上法多掰折几根筷子,体验一下,当你手 ...

挺形象的....

网友:
我认为最简单的比喻大家应该都知道扭力扳手吧,在对一个螺钉使用多大的力能把螺钉旋到最合适的状态(力太大容易滑牙,力太小容易松动)

网友:
扭力应该是扭矩的通俗说法,从产生的内部应力角度讲,扭矩产生剪应力和切应力;
2#大狭的实例讲的是弯曲的实例,从产生的内部应力角度讲,弯曲产生弯曲应力。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谢谢

网友:
我认为开门大侠的说法和我的有不同,扭力应该是在径向上的,扭力扳手不就是最好的解释吗?
刀具里的扭力用在铣刀、铰刀、镗刀上比较合理,车刀是不是不好叫扭力?解释为切削抗力如何?

网友(2008-03-22):
赞同元帅的比喻,不是有测扭力的扭力器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