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sassembled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7-12-06):
从谷歌上可以搜索到
但就是查不到中文的意思.

网友:
其实很简单,assembled是装配,组合的意思,mis是前缀,组合起来就是不能装配或是错位

网友:
支持两位不能装配或是错位。

楼主:
那么前面再加上 can not  be 呢?

can not  be    misassembled

网友:
可以理解成“不能被装配”吗?

网友:
can not  be=不能  mis-否定前缀

网友:
不可以有错位或者不能装配的情况

网友:
不允许装配错位,应该是要表达如果装配错位,可能会造成什么后果之类的,不然把这句话专门提出来干什么

楼主:
原句是这样:
they also  shall be constructed  so  that  the  indicator  cannot  be  misassembled
to give  an  incorrect  indication  as  to whether  the  valve  is  open  or closed

网友:
cannot  be  misassembled ,不允许装错

网友:
.

大家知道吗,disassembled 是卸的意思,可能想表达该含义呢

网友A:
they also  shall be constructed  so  that  the  indicator  cannot  be  misassembled
to give  an  incorrect  indication  as  to whether  the  valve  is  open  or closed
从后面incorrect 看出是错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they also  shall be constructed  so  that  the  indicator  cannot  be  misassembled
to give  an  incorrect  indication  as  to whether  the  valve  is  open  or closed
从后面incorrect 看出是错装

试着翻译下,为了避免指示器显示阀门错误的开闭状态,指示器不允许装错,应该制作他们(某几个特征?猜想是便于装配时定向或防止混淆的零件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