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 溢流阀的流量如何计算---请教

楼主(2007-12-06):
泵流量  40.35   压力  315     请教    电磁阀  溢流阀的流量如何计算  如果我用10通径的阀  那它的额定流量会是多少?

网友:
没单位啊?
。。。。

网友:
10通径,够用了

楼主:
阀的流量能教教我怎么算吗 ?

网友:
看阀的流量压差曲线,压降多少能满足要求

网友(2008-01-10):
你查样本,一般取图表中最大流量的一半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