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中级工试题 ---请教

楼主(2007-12-06):
1 车削薄壁工件的内孔精车刀的副偏角应比外圆精车刀的副偏角( )
a 大一倍 b 小一半 c 不变 d 不能确定
2 滚珠丝杠副采用双螺母差调隙方式时,如果最小调整量为0.0025mm,齿数Z1=61,Z2=60,则滚珠丝杠的导程( )
a 4mm b 6mm c 9mm d 12mm

判断 3 硬度较高的零件(高于300HBS)在切削加工之前应进行回火处理以降低硬度,改善切削加工性能( )
4 需渗碳淬硬的主轴,上面的螺纹因淬硬后无法车削因此要车好螺纹后再进行淬火。( )
5 精密丝杠的加工工艺中,要求锻造工件毛坯,目的是使材料晶粒细化组织紧密、碳化物分布均匀,可提高材料的刚性( )
6 西门子系统中,子程序L10和子程序L010是相同的程序( )
7 有一台三相步进电动机,转子上有80个齿,三相六拍运行,则其步距角为1.25度( )
8 在同一图样上,每一表面只能注一次表明粗糙度符号( )

网友:
虽然我我刚考完不久,但是你这个题目还是比较难的。不会的多

楼主:
不是把 我们还没考呢  那位大哥会啊

网友:
怎么那么难!我考技师也没有这种题目呀!一点都不实用!
1)副偏角的选择原则:首先考虑车刀、工件和夹具有足够的刚性,才能减小副偏角;反之,应取大值;其次,考虑加工性质,粗加工时,副偏角可取10°~15°,粗加工时,副偏角可取5°左右。
2)不会。
3)回火主要作用是:改变材料的强度,韧性,塑性,弹性等综合力学性能。
4)现在的新工艺新刀具已经不存在这个问题了。(无语)
5)锻造可以改变金属材料内部组织,细化晶,提高其机械性能。
6)不是
7)好像是1.5度(不确定)
8)不是

网友:
太难了
我什么都不会呢
唉!

楼主:
谢谢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会出这样的题

网友:
1.a
2.b
3.correct
4.correct
5.correct
6.correct
7.wrong
8.correct

网友:
1.A
2. 不会!
3.X
4.X
5.√
6.X
7.√
8.√
希望大家多多修改!

网友:
回答四楼: 步距角为360/(转子齿数*拍数)所以为 0.75

第二题是如何得出答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