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接头密封的问题, 谢谢!

楼主(2007-12-06):
请问端直通接头与多路阀油口连接处的采用O型圈密封时属于径向密封还是轴向密封?
如图所示,我要在G1油口处加连一个加长接头现在想确定O型圈的尺寸从而确定接头上面沟槽的具体尺寸
图纸上面提供的O型圈形式是O ring P29-90我不知道这里的P29-90具体指的是什么形式的O型圈翻手册也没找到
他的内径大小是否可以认为是29mm呢?
还有一个问题是我要设计的加长接头沟槽处与O型圈的配合形式像类似下图222中所表述的
O型圈在与之向配合的沟槽处轴向尺寸是不是必须大于O型圈的截面直径, 而径向尺寸也要稍大于O型圈的内径还是小于O型圈的内径?
知道的请解释一下,谢谢啦!

网友:
O-RINGP29-90,应该标:O-RING1B-P29.JIS  B 2401 P 系列(动,静密封),材料:A105.规格:28.7*3.5,内径28.7,截径3.5+-0.1.硬度为90+-5.工程机械通用O型胶圈.沟槽设计请按手册指示.

网友:
供参考沟槽尺寸:轴径29.5,槽宽4.7,槽深,根据压力定.

楼主:
NOK中国总代理
能不能提供一些O型圈的标准主要是日本标准的
谢谢!!!!!

楼主:
槽宽4.7
手册上我查过了好像没有这个推荐尺寸
有5.0的

网友:
以充填率75%为设计目标值,槽深2.73.
关于槽宽,无挡圈下推荐4.7.MAX4.95
你要的资料社区里有.

网友:
槽深要根据压力定,因此给不出推荐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