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绘图中有时选择线条---请教

楼主(2007-12-06):
CAD绘图中有时选择线条时,有时候可以一条一条全部选中;而有时却只能选一条线,在点其他线条时最初被选中的线条却不能被选中了,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应该是你的命令没有退完

楼主:
是在执行选择操作中的

网友:
你执行的什么命令?

网友:
这样的问题我也曾遇到过,我不知道如何解决,估计是设置问题。
楼主可以试试用按“CTRL+要选的线条”来选中。

网友:
在“工具”的“选项”---“选择”中把“使用SHIFT 添加到选择”(因为我的英文版,中文版大意也是这个意思)前面的勾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
re

该是你软件的问题,按ctrl+你要选的线条就可以了,也可以用框选栏选!!

网友:
执行不同的命令,选择方式也是不同的吧!1

网友:
6楼正解,这是CAD的两种选择模式,有时候按错了说不定说变了

楼主:
多谢六楼九楼的指点,问题己解决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不过是在别人的机子上,我的机子可以多选
而同事的却有排他性
明天去试试那个设置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