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ug中画大变位齿轮?

楼主(2007-12-06):
想在ug中画一个大变位齿轮,变位系数4,齿数200,出现了错位。
出现了齿型反转的情况。使用ug中的等式,输入方程见附件,那位帮忙看看时怎么回事?

网友:
这应该是因为你这个齿轮参数本身就有问题吧
小变位的没问题?

楼主:
当变位系数小于2时没有问题,但问题是我需要画大变位的齿轮,变位系数都在4左右。

网友:
你的说法有矛盾啊
变位系数不是多大都可以的。
你的方程没有错,只不过是符合你的参数的齿轮不存在而已。

楼主:
斑竹,有听说过谐波齿轮吗?
那个就是大变位的。是实际生产加工的。目前,在做谐波齿轮,才发现有如此大的变位系数。不知道为什么不能画出齿型。

网友(2008-04-01):
这个问题值得探讨,希望有人能出来解答

网友:
我用自己编的UG圆柱齿轮文件试着做了一下,没问题呀:
Mn=0.2;N=250;X(变位系数)=4。
请看附件UG文件。

网友(2010-11-30):
我要看,怎么下载不了啊

网友(2021-08-16):
来看看,也有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