缝纫机里面有没有用到PLC?

楼主(2007-12-06):
请问高手们,缝纫机里面有没有用到PLC,具体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
好的缝纫机都是微型计算机(单片机)控制。我们的走锭机是用到PLC。

网友:
一般都是PLC来控制的,

网友:
几位网友好!

国际化网友的答案对,是微型计算机(单片机)控制的。
普通缝纫机的纵向输送机构,是由曲柄连杆所带动的齿形压板来完成的。

微型计算机(单片机)是通过控制步进电机,去驱动那个纵向输送机构做横向运动,

纵、横不同速度,就构成了各种曲线的运动轨迹。

syw  071210---16.42

网友:
是微型计算机(单片机)控制的。一个8031或8051值多少钱,三至五元。一个PLC,S-200系列的值多少钱六至七百元,还是二手的。

网友:
李海飞网友好!

微型计算机(单片机)控制器====500~~1500元
步进电机驱动器====500~~700元
步进电机====300~~500元

syw   071211---11.11

网友A(2014-07-28):
现在的缝纫机一般都是采用单片机控制, 很少用到PLC.

网友(2016-03-21):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缝纫机一般都是采用单片机控制, 很少用到PLC.

主要也是从成本上面考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