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式车床,压力大则震动,压力小则太慢---求助

楼主(2007-12-06):
我用的车床是液压的,床子本身就反映很慢,机修就把液压加大了,床子的反映能快点,时间长了,在压力不变的情况下刀架产生震动,加工件的外圆上就有螺纹形状,目前只有把压力减下了,床子的速度就慢了,本来就慢,现在和牛车样的。
      问下在保证加工速度情况下,压力怎么能调整。

网友:
机修时做了哪些改动?更换了什么东西?压力调大了多少?

网友:
动作的快慢与压力的关系不应该是这样的,速度取决于流量,压力取决于负载,您这种情况,在调整压力后,速度可以快一些,恐怕还不是压力本身的问题,建议查一下调速阀,油泵和溢流阀的情况,是否还能满足设计参数?

网友:
在间隙增大的情况下,机器需要更大的流量,有可能是间隙问题.还有轴承的磨损方面.要追溯到以前的机修.

网友:
如果接管也更换了,要检查其刚度.

楼主:
我是床子的使用者。我现在把压力调到1.9MP,床子的最大压力可以调到3MP,以前是多少我却没有留意,但是可以肯定压力是变小了,床子原配的油泵电机是15KW,后来机修换了个大的30KW。
    调速阀和溢流阀这两个都是一直没有动,在我的使用期间,我也不知道怎么调,遗憾。
    床子是2004年的,磨损是存在的,也避免不了压力元件的老化。接管没有换过。
    麻烦NOK中国总代理和金枫液压给予指点。诚谢。

网友:
压力上不去,震动加大,一般判断是间隙过大.今天某厂也出现这个问题(压力上不去),更换密封件后解决.但是密封的方式有很多种.间隙的造成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以我的能力,根据你提供的情况,若非现场观察具体表现,实在很难判断.

楼主:
麻烦啊,我们的机修是在床子不能干活时候才给你修理啊。
那从调速阀和溢流阀这两个地方有没有改善的方法呢?

网友:
你把系统原理图和系统元件拍照传上来,明白了大家才好帮助你啊

网友:
你先用低压比如5MPa反复运行几遍.你说的情况可能是因为有气.我们调试时经常碰到这种情况.

网友:
晕了!调速阀是做什么的
速度慢调啊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