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买个2手的滚齿机,偏差很大---紧急求助

楼主(2007-12-06):
才买个2手的滚齿机 16模
各方面性能都蛮好的
可是滚出的齿轮,公法线偏差很大,有20多个丝
齿轮是12模,104个齿,直径1米4多,跨12个齿

很多人都说是涡轮副的问题,于是换了套新涡轮副,但是偏差还是很大,怎么办

网友:
楼主说的是公法变动量大了,有20多丝,蜗轮换的是新的,滚齿机工作台下面的壳体平面和锥面有没有检查过,先把工作台的蜗杆拆下来,然后吊出工作台,把工作台壳体里的机械油清理干净,把平面和锥面上均匀地涂上一层红丹,把工作台蜗轮下的锥体也擦净,吊上去,放好,不要装蜗杆,用一根合适的棍子放进工作台的“T”形槽里,搬动工作转,正转一圈,反转一圈,然后吊下工作台,看看接触斑点,平面是25*25,锥面是16*16,按你所说的公法线变动量有20多个丝,这个滚齿机工作台的锥面接触肯定不好了,平面也不平了,而且相差很多,是很严重的,连芯棒也不能找正。这个要进行铲刮,直到潢足我上面所说的要求就行了。这个要请一个专业师傅才可以修哦!自己没有经验是修不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