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幅图上来,大家看怎么画呀?

楼主(2007-12-07):
传幅图上来,大家看怎么画呀?

网友(2008-02-24):
有标准的画弹簧的工具,AXCAD就可以

网友:
1.先画三条中心线
2.画弹簧截面圆
3.连线
4.标注尺寸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就那么画!

网友:
CAD  2008  里有标准件图库  里面好象有弹簧   设置下参数就应该能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