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幅图上来,大家看怎么画呀?

楼主(2007-12-07):
传幅图上来,大家看怎么画呀?

网友:
经常在软件教程里见到这个图,呵呵
pro/e里可以画

网友:
在PROE里先做个曲面,再生成薄壁就行了

网友:
re

LZ的意思是在CAD里画吧,那恐怕只能慢慢算了!

楼主:
我已经画出来了。

我已经画出来了。
谢谢各位

网友:
感觉要用曲面造型
在pro/e里面先构造封闭曲线
记得原来画鼠标就是这样搞的
楼主可以把思路讲讲啊

网友(2009-04-10):
过去的图,对画图的技术要求蛮高的。

网友:
要做实体么,用proe什么的比较好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