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适应性系数是如何影响它的性能的?

楼主(2007-12-07):
问:发动机适应性系数是如何影响它的性能的?

求能人解答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发动机扭矩适应性系数和发动机转速适应性系数的乘积,就是发动机适应性系数。这个系数越大,发动机适应负荷变化的性能越好。汽油机在1.4以上,柴油机要求1.7以上。
扭矩适应性系数是发动机最大扭矩与额定转速扭矩的比值。
转速适应性系数是发动机额定转速和最大扭矩转速的比值。载货柴油机要求1.4左右。
为了使驾驶员有足够的时间换挡,最大扭矩和最大功率的转速要适当拉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