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激光切的10MM铁板切面的照片

楼主(2007-12-07):
大家看看

网友:
什么机器切的?老实说很一般

网友:
怎么很一般了?
说说见解
用什么机器割的

楼主:
德国通快3050激光床5KW功率.大家看看多多指教!

网友:
很普通

没比加工中心干的强呢

网友:
单纯一个切面,并不能区分不同加工方法的优劣。
楼主要表达什么意思?

网友:
不够好啊

我看不够好.功率,速度多少切的啊?

楼主:
功率5000W;速度2.4M/MIN;切割氧气压力0.7;喷嘴离板高度1.3MM;切割镜片是7.5IN;焦点大概是0;频率20000HZ;以上是切割时的加工参数

网友:
说实话,切得一般!虽然通快百超的机器是不错,但是要切出来好的质量还得靠好的切割参数!从你的切割面来看,切割速的略微快了点,功率好像不需要这么大吧!气体压力还可稍降。对于5楼说的和加工来比,说实话这是两码事,是不怎么好比较的!当然这只是我的一点见解,还望大家点评!

网友:
真的不太好!

真的不太好!!好象都有坡口了!

楼主:
我们公司是在客户许可下,切割速度最快啊!那老板才多赚钱啊.没坡口那速度得降下来,我答应老板不答应啊 还望大家多指导我有空再发点切割面的照片.

网友(2008-01-13):
切的再快再好怎么样?
呵呵~!
我只要我切出来能 卖出去就OK 了~!
嘿嘿~!~
  切的再漂亮老板也未必会多给一分钱
           准备换单位了
   玩了 俩年了
也该玩玩别的
  去玩玩
CNC雕铣机
   那才叫牛!!!~~~!!~!~!~全是自己编程

网友:
好差噢。。
 我看你的焦点位置高了
  速度快了点
  气压大了
     功率有大!!
  如果叫拿去电镀这工件行吗 ?
我看明明是 40mm我看你只有39.5mm
个人意见

网友(2008-04-01):
一般好点的机器都不会切成这样 只能说这个切的够烂的
一般割的线路都是垂直的 光滑度来定的 下面没渣等等

网友:
这个切割焦点就不对

网友:
不是你的错!也不是机器的错!是态度问题!

网友(2008-05-15):
还没有我们进口水刀割的光呢,  10毫米的碳钢像这样的光洁度我们都能够切割近300毫米每分钟了 , 当然切割的斜度也都是在0.05毫米内的

网友:
大家都没错,是钱的错

网友:
不出意外的话-------------

手工yebizheqiedehao

网友(2008-07-03):
回复 网友A:

不会吧,通快的?怎么可能呢?除非是10年前的设备了。或是才1个月的操作工。

网友:
L3040都没切成这样

网友:
截面好差啊 很粗 呵呵 而且 垂直度偏斜 说明速度太快了
20000平率 呵呵 通快的发生器果然费电啊

楼主:
谢谢大家指点,让我学了不少,改天再发一张.按你们说的标准.还有那位也不妨发几张照片.

网友:
这个不能说明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真的不怎么样

网友:
确实不太好,这么好的机器竟然切出来这样的的效果 ,大族的吧?
9楼是高手哦

网友:
其实通快做厚板也就这个水平了.
有时间去看看,FINN-POWER切的Q235,或者三菱切的10MM SU304
你会明白什么是技术.

网友(2008-08-03):
我们的设备功率只有2KW,但切割10毫米的板也比这个好。

网友:
小弟同意9楼师傅的说法,主要是切割参数的调整(当然根据自己的经验啦),功率过大,速度过快,机器配送的操作书上面有这方面的指导啊!
我们厂用的是三棱的2kw,切12mm时也比这个漂亮得多,有机会在打样公司看看,东莞有不少,不错喔!能学到很多东东!!!

楼主:
再发一张9MM

网友:
你的速度开快点   开%100  然后焦点放低点   气压不要动

网友(2008-09-14):
参数没调好吧

网友(2008-10-20):
不知道是多厚的,切的一般,参数方面可以再调整下。

网友:
效果不行参数调整得不好。用4000,1.8m/min;切割氧气压力1.0;喷嘴离板高度1.2MM;切割镜片是7.5IN;焦点大概是0;频率10000HZ就行了,保证光滑

楼主:
14MM碳钢板的切面,机床焦点未校准但上面板比下面板的焦点高3MM

楼主:
再来一张上图中下张板背面的照片.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切割过后要不要打毛刺

楼主:
照片看上去有毛刺,实际上上没毛刺.有时切面我们平时看的时候挺好,可照片就能把不良处清除地表示出来.再发一张

楼主:
还有上面碳钢12毫米图中的焦点位置,我算啦一下大该在板上3MM处.我算的不一定准.谁能给我看一下上图的焦点正确值?

网友:
我还是学习一下

网友(2008-11-20):
只是一个断面能说明什么问题呢,能说激光切割机什么样的性能参数呢?

网友:
个人认为激光参数调整应先调焦点,然后是功率和气压.功率越大不一定切得越快越光洁......

网友:
超级垃圾!

我用上海团结的稍微搞搞都比你不知好多少倍!我切20mm碳钢都你好!( i! ^( h' [( {
我感觉你的速度太快了!

网友:
一般,速度在慢点,气压在小点。我想你的起切点应该更不好。

网友:
难道你们的设备不是根据板厚自动调焦的吗

网友(2009-01-06):
同行啊,你的机床的射束质量也差啊,把默认的射束直径换成最大的,最大的好象是18,改好后你再切割看看,比标准切割参数好几倍,光滑的很。

网友:
通快5000W的机床是新产品,性能方面没有低功率的好,低功率的机床性能非常稳定,象3030,3040,3060,是通快的品牌机!但是5000W的机床速度是别的机床都比不上的,切割速度最快可以达到40M每分钟(只对于氮气切割).

网友(2009-06-03):
什么机器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