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的FE410相对于中国的哪个牌号?

楼主(2007-12-07):
请教印度的FE410相对于中国的哪个牌号
谢谢!

网友:
咋还米人回答呢,我也正在找这个材料

网友:
就知道这些,具体对应中国的是什么,楼主还是自己查一下吧
材料牌号: Fe 410
标准: IS
国家与地区: India
钢组: 结构钢
次级类别: IS 5986 Hot rolled steel flat products for structural forming and flanging purposes

化学成分 (%)

元素 最小 最大 近似的
C                   0.2000
Mn                1.2000
P                   0.0400
S                   0.0400
Cu  0.2000  0.3500
N (*)               0.0090
Others (*)     0.2000
元素 注释
N  < 0.012 - for aluminium killed
Others  micro alloying element: Nb, V, Ti and B

网友(2009-09-09):
对应Q235-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