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YCY-1B柱塞泵所配电动机功率大小?

楼主(2007-12-07):
有一泵站,采用63YCY-1B柱塞泵,300MM缸径,静推力160T(缸只提供静推力,负载不动)。
系统压力为25MPa,查资料960R/MIN的电机功率为34.5KW.但是一个搞液压系统的朋友讲15
KW的电动机即可,不知可否,请社区朋友判定一下,或者还有其他的电机可选!

网友:
15KW4极的电动机都可以用。关键是达到系统压力时的泵排量不能调整过大。

网友:
15kw够用了,一般取18.5-22Kw比较保险,这种泵在高压情况下,排量会自动变小,和定量泵不一样。

楼主:
多谢液压先锋和金枫液压的答疑!我就选15KW电机!

网友(2008-03-15):
我这一直是这个泵,用15KW带,12MP.你的压力高可能要大点.

网友(2014-12-18):
引用 楼主:
多谢液压先锋和金枫液压的答疑!我就选15KW电机!

怎么算的呢??

网友:
因是变量泵,选15KW也可以用。

网友:
要看液压缸动作的全过程,如果从运行到只提供静压过程中负载不变,建议为34.5K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