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ck seating stem 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7-12-07):
back
seating
stem
是什么意思?
Seat 在这里到底是阀座的意思
还是
密封的意思?是不是写错了?

还有

Replaceable
seat
and
disc
中的 seat 呢?

楼主:
metal  to  metal  seated
这个是不是也写错了?
应该为sealed 吧?

网友:
你把原文上传一下,这样一点不好给你翻译,也翻译不准。

楼主:
这是规格书上的一段:

Globe valves  shall  be  furnished  with  the  following  features  unless  otherwise
Noted
。。。。。。
Replaceable  seat  and  discs
Adjustable  packing
Back  seating  stems
。。。。。。
Globe  valves  that  do  not  require  bubble  tight  shut-off  shall metal to metal
Seated .

网友A:
Replaceable  seat  and  discs :可替换的阀座和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placeable  seat  and  discs :可替换的阀座和转盘

在这里是阀座的意思,那么metal  to metal seated 呢?
还有Back  seating  stems

网友:
metal  to metal seated  就是金属件固定的意思

Back  seating  stems   这个要结合你实际的阀体了,表面意思应该是 背面固定的支架

楼主:
我从石油大典上没有查出来metal  to metal seated
但是查处
metal to metal seal
金属—金属密封圈
金属对金属密封
所以怀疑写错了

网友:
断章取意, 见笑:

metal to metal是钢对钢的意思,即接触面均为金属,而没有其他润滑材料做衬垫.

网友:
上密封座设计

我公司提供的所有截止阀都有倒密封设计。通常情况下,碳钢截止阀的阀座设计采用分离式倒密封结构 ,不锈钢截止阀的倒密封是直接加工或者是焊后加工。当阀门在全开位置时,倒密封的密封面非常可靠。虽然按照标准 API 600中有倒密封,但这不作为在带压情况下更换填料的依据。

Back Seating Design

All ur globe valves have the back seating design.ln most Cases,the carbon steel globe valve is fitted with a renewable back seat,For stainless steel globe valve,the back seat is machined directly in the bonnet or is machined after welding.When the globe valve is at fully open position,the sealing of the back seat can be very reliable.However,as per the requirement of API600,it is not a dvisable to add or change packing by the mean of back seating when the valve is pressure containing.

网友:
Stem = 阀杆

·阀杆设计

采用整体锻造工艺制成,按照标准要求确定最小直径。

Stem Design

The stem is of integral forged design,The minimum diameter of the stem shall per the standard requir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