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性套夹具在薄壁缸套加工中的应用

楼主(2007-12-07):
概要:介绍了弹性套在薄壁气缸套加工中的应用,即把作用在弹性套上的
局部夹紧力,通过具有一定刚性的弹性套的传递转变成使工件受力均匀的面夹
紧,以减小工件在夹紧过程中的变形,保证工件具有较好的形状精度和位置精度。
弹性套是一种自定心夹具元件,在套类零件的加工过程中有着广
泛的应用。弹性套夹具的原理是利用弹性套均匀弹性变形的方式,来
消除定位尺寸偏差,以实现准确定心或对中进行定位和夹紧。
薄壁缸套是内燃机的核心零件之一,在我国汽车行业需量很大,
但由于其壁薄、刚性差等特点,使得开发、生产难度大大提高。现在
行业内应用较广泛的液塑类车夹具(部分厂家还外衬薄壁弹性套)和
弹性套镗、珩磨夹具都是利用了弹性变形来定位和夹紧缸套来进行加
工。由于夹具体的弹性变形是局部变形而不是整体形变,造成这种变
形通过夹紧力复映到缸套体上,造成缸套的外圆和内孔圆柱度超差,
影响缸套的制造质量。我们通过几年来的不断探索和实践并吸收了行
业内一些厂家的经验,在应用弹性套夹具加工薄壁气缸套方面有一些
心得,在这里做一约略介绍,以就教于大家。

网友:
好东西!
我们常用这种类型的夹具,不知楼主发的精度如何.看看,学习一下.我们用的东西做出来的活圆度一般在2微左右.

网友:
2楼朋友,0.002的圆度,有何诀窍?能否说来与大伙儿分享?

网友:
呵呵,我只是用这东西,是机械工程师设计的,本人不是搞机械的.难点在于热处理和厚度的加工控制上.举个例子,也是弹性变形来夹紧的.它的核心是一块弹性薄膜,那东西看起来不起眼,不就一片钢片嘛,可就是这片就值1万块!首先是材料,然后要反复精锻,还要热处理,再加工.才能保证起精度和重复可靠性.
所以,关键还是要看重复可靠性.

网友:
楼上朋友的工装也是加工薄壁缸套的吗?那 0.002的圆度实在是很惊人的了

网友:
到不是缸套,加工的材料不一样,但也属于薄壁.

网友:
2微?先下载,然后试验,谢谢奥

网友:
整体圆柱度0.002?不会吧?够惊人了。,

网友:
上帖发错了,应该是圆度0.002?不会吧,够惊人的。我想问,圆柱度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