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焊接小总成,这样处理可以吗?----请教

楼主(2007-12-07):
最近接到一个零件,是一个焊接小总成!
由三个零件焊接而成,材料分别是16Mn和45#!其中45#的零件是主要热处理零件。
工作性质:要求耐磨同时具有减震作用;形状类似板状,厚度6mm。
由于是焊接后的总成,我处理方法如下:
先正火,后调质。
如何?

网友A:
调质,焊接,去应力退火

链接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19126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质,焊接,去应力退火

链接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19126

这是一个焊接后总成的热处理啊!!

网友(2008-01-07):
焊接——部份高频淬火——退火

楼主:
高频淬火设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