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龙和铜合金哪个更耐磨,在油润滑和无润滑状态下?

楼主(2007-12-07):
尼龙和铜合金哪个更耐磨,在油润滑和无润滑状态下?
粉末冶金怎么样?
谢谢。

网友:
你的工作状况是怎么样的,比如受力情况等得说清楚啊!

网友:
应该粉末冶金比较好,滑动轴承一般就是用铜基粉末冶金的,并且具有自润滑性。

楼主:
工作状况:与渗碳面接触,工业锂基润滑,有冲击,接触应力较大,
如果用尼龙材料会怎么样 比如PA-MC,PA-6

粉末冶金是否该选:复合型的比如:FH-1

网友:
粉末冶金大多为多孔结构,在油中浸没可以储存润滑油,但承载能力也因此受限,可用在少润滑的场合。尼龙材料可以在对磨面上形成转移膜,这点在无油润滑时比较好,但其承载能力和滑动速度有限,同时要考虑其的吸水性和导热系数及热膨胀系数。

楼主的问题应该发在轴承版或许会更好。俺的建议是 如果接触应力很大用铜合金,否则可以考虑粉末冶金的烧结轴承

网友:
楼主的零件耐磨是摩擦副间的磨损,
应查不同材料摩擦副间的磨损系数,

网友(2009-08-12):
peek加PTFE最好了

网友:
铜合金的应该比尼龙的更耐磨

网友:
请把P/V/介质,渗碳面硬度,表面质量,具体润滑剂,,,
列出来,否则没法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