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参数的渐开线花键间的替代

楼主(2007-12-07):
不同参数的渐开线花键间的替代

网友:
帖子里的介绍再详细些就好了。
论文里所说的其实就是变模数思想,一个齿轮的模数,压力角,螺旋角三个变量有一个自由度,不是固定的。

另外楼主的头像的原图在哪里可以弄到阿?

网友:
我代替过一次
效果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