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G40Mn2的材料及热处理问题

楼主(2007-12-07):
小弟最近在选一根轴材料,要求有一定的耐磨性(有套在上面轴向滑动,有一定载荷),根据外形尺寸粗步设定用铸造件,于是查手册选了一个ZG40Mn2这种材料(考虑到含Mn增加材料的耐磨性) 热处理调质 HB270-300
问:1、ZG40Mn2这种材料具不具有耐磨性,这种材料的强度相比45钢怎么样,是否有更合适(更常用的铸造耐磨钢)
     2、我想在滑动配合部分淬火增加硬度提高耐磨性是否可以,可以的话采用什么方法淬火,淬火硬度可以达到多少,深度多少(滑动部份轴径120 厚30)

网友:
建议用45Mn2,属于低淬透性调质钢、合金结构钢
强度,耐磨性和淬透性均较高,调质后有良好的综合力学性能,也可正火后使用,表面淬火硬度HRC45-55
810-840C退火炉冷HBS<=217,
820-860C正火空冷HBS187-241,
810-850C淬火油冷HBC>=58;
不同温度回火后的硬度值
150C回火HRC58,
200C回火HRC56,
300C回火HRC48,
400C回火HRC41,
500C回火HRC33,
550C回火HRC29,
600C回火HRC25,
650C回火HRC23,

ZG45Mn2;
正火+回火 σs395 ,σb590 ,δ20 ,ψ55
淬火+回火 σs685 ,σb835 ,δ13 ,ψ45

楼主:
谢谢三脚猫的帮助,以前做设计只是改一些图纸,做新产品设计也无非是在老图纸上改型放大罢了,也不觉得材料选择是个问题,现在做一些非标产品的设计,测绘一些别人的产品,没有老图,总是遇到材料选择热处理要求选择的困惑,再次感谢三脚猫的帮助,还有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资料,可以详细的介绍一下各种常用材料的各种参数,热处理等的,现在感觉这一块机械设计手册讲的很粗泛,对选材只能说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但常常选好材料后填定技术要求时,对材料的热处理就很难确定了.
还有一般一种材料怎样去判断它需不需要调质,能不能淬火(好像是看相对的含碳量的),最终热处理后的硬度难关HB,HRC是多少怎么确定

网友(2008-02-13):
三脚猫你有QQ没有或者其他的联系方式有吗?

网友(2009-11-29):
我用ZG40Mn2的材料做铸件,不知道HRC能达到多少?

网友:
我用ZG40Mn2的材料做铸件,不知道HRC能达到多少?能不能耐磨?请朋友们回信QQ:386339127

网友:
ZG40Mn2的材料在钢厂配件中运用比较普遍,耐磨性较好。调质HRC28-32可以达到。

网友:
都是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