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配选油箱的大小? 请教

楼主(2007-12-07):
如何配选油箱的大小?  请教

网友:
油箱容量一般为油泵每分钟流量的3-5倍;
当油箱外形尺寸受到限制时,系统应该添加冷却装置。

楼主:
谢了  先锋大哥

网友:
油箱容量确实是根据泵的流量来确定的,但还要看系统的压力,以及使用工况等因素,包括油箱的散热计算

网友(2008-01-12):
确实要看是什么油箱,一般传动站是泵总流量的3-5倍,如果是工艺站,冶金的要大一些,我们一般考虑使用14倍.过去更甚用过18倍.

网友:
我觉得主要应考虑使用频率,我以前采用10倍的,结果到夏天油温过高,后来就用18倍,问题解决了。

网友:
按液压系统发热量计算.具体见(液压传动与控制)这本书

网友(2008-09-22):
谢谢各位大哥的精彩阐述!!!!!!!!!!!!

网友:
一般按5-8倍选,动作频繁可加冷却器(水冷或风冷)

网友:
我们做车,使用频率很低,基本不考虑发热,够循环就可以

网友:
主要看泵的排量  选取泵以后然后设计邮箱的大小,一般是5到7倍吧 当你选取泵时 泵的资料文献中也有对邮箱的适合大小说明。

网友:
油箱容量确实是根据泵的流量来确定的,一般取10倍每分钟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