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钢件变形请帮助分析原因

楼主(2007-12-07):
我在一月份为南非一家公司加工了一批铸钢件,当时检查的时候质量是好的,但现在用要使用的时候发现零件都已经变形不能使用,请高手帮助分析一下可能产生变形的各种因素。问题见附件所示。

网友:
您能说一下当初的加工过程吗?工艺等,这样利于分析问题出在哪个环节。

网友:
变形是因为应力超过材料的屈服强度引起的塑性变形,如果消除应力自然就不可能产生变形。铸后残余应力可通过X射线测试。

网友:
消除应力有很多办法,可以时效处理、退火处理或喷丸处理。

自然放置半个月左右是很好的方式,日本的一些公司就是这样做的

楼主:
感谢卓信版主的指点,我们是采用水玻璃色蜡精密浇铸,后正火消除应力,再喷丸、喷塑。正火时零件是乱堆在筐里的。如果有应力变形,是不是放置半个月就能够看的出来了?外商是把我们的零件放了将一年了。

网友:
有可能是你们正火的过程没做好,其他的产品有出过类似的问题吗?

网友:
我们曾做过类似的铸件,是采用树脂砂造型的球铁件,其浇注位置和开箱时间跟变形有很大的关系,开箱早就会出现楼主的情况,开箱迟会出现相反的变形。
我看楼主的工艺,是否可以在两条支柱之间设计一条拉筋,在热处理后去除。或者改一改内浇口,使其引入位置在弓起的一面。

楼主:
我们的浇口就在背面,而且我们家里还有几个零件,就没有发生变形,为什么发给老外的有那么多的变形,如果是有部分变形,我们也能够理解,而不理解的是2000件零件只有59件是合格的。

网友:
铸件变形是热涨冷缩引起的,在铸后马上发现得了的
铸后变形是应力释放引起的,铸后退火不到位

什么材质牌号??,
铸造过程步骤??
退火参数??

网友:
变形靠热处理是不会解决的,我认为热处理解决的是使铸件内部的应力消除掉,从而在以后的机加工过程中不要出现加工后再变形,影响精度.
如果说有的发生变形而有的没有,这也是正常现象,需要楼主认真查一查工艺,看究竟那一步参数要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