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tal-Iron Durabar G2和Metal-Steel DIN EN 10263-2-C10C是什么材质?

楼主(2007-12-07):
请教一下:Metal-Iron Durabar G2 和 Metal-Steel DIN EN 10263-2-C10C 分别是什么材质?谢谢!

网友:
這 是一個德國標准的牌號,鋼號冠以字母“C”者,表示其碳含量高於未冠"C"的通用鋼號

网友:
请问Steel DIN EN 10263-2-C10C德国的材料编号?现在市面上市价是多少?